[STM32F1] 使用SAM-PROG 更新jlink固件

楼主(2013-12-05):
AT91SAM7S 系列芯片,出厂后并没有将SAM-BA Boot  固件复制到 FLASH  存储器的头
两个区,所以当第一次通过USB 连接目标板和PC  机的时候,需要按照“以下的步骤来复
制SAM-BA Boot 固件到FLASH  并运行。

首先  :  先安装压缩包里的 Install AT91-ISP v1.13.exe  ,安装完重启电脑;

具体参考附件:

网友A:
好东西      下载看看先   自己也想尝试做一做  不知道能不能做成功

网友B:
jlink坏掉了有时候只要拆开刷下固件就可以用了不用换新的了,下来看看,希望用用,感谢分享。

网友C:
Jlink固件经常刷··从不支持MDK4.7刷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