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从IGBT知识探讨

楼主(2013-12-05):
作为一种半导体开关器件,IGBT具有的高性能成为各种应用场合的新宠儿,首先来看看它和二极管、MOS管的对比
性能三极管MOS管 IGBT
耐压范围 20V~6000V 20V~1000V 20V~3300V
电流范围 200mA~6000A 200mA~100A 20A~3300A
工作频率 大功率50Hz 大功率100KHz 大功率20KHz
控制方式 电流控制 电压控制 电压控制

通过对比,显而易见的就是IGBT结合了三极管和二极管的优势---高工作频率、低驱动功率。

接下来说说为什么会出现IGBT驱动器,从上面的图可以看出电流范围是20A以上,ok,罗列三个点说说驱动器来源的缘由:

  • 电流放大才能打开和关断IGBT:控制信号驱动能力不足,只有通过驱动器进行功率放大,才能保证IGBT正常工作;
  • 需要强有力的隔离功能:IGBT使用在高压大电流场合,为保证安全使用,控制电路不受功率电路干扰需增加信号隔离;
  • 保护功能:由于全桥电路存在对管直通的可能,有短路烧坏的风险,而IGBT一般几百到上千元一个,需要增加保护功能。

当然会有人问应用场合了,那么请记住,需要IGBT的地方就是驱动器的地方:
  • 高压变频器
  • 高压无功补偿
  • 大功率开关电源
  • 感应加热电源
  • 逆变焊机
  • 光伏
  • 电动汽车等

看了这么多,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IGBT驱动器的知识吧

网友A:
lz,话说IGBT驱动器会用到芯片吗?是不是和IGBT配套啊

网友B:
是的  IGBT   一般应用与功率比较大的场合    不过  这玩意   现在  驱动电路都是集成在一起的   不过   价格不是很便宜   楼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  IGBT   一般应用与功率比较大的场合    不过  这玩意   现在  驱动电路都是集成在一起的   不过   价 ...

驱动电路集成在一起?怎么个集成法啊

网友B:
IGBT   目前  在购买时   都是   驱动电路  保护电路等与IGBT集成在一起的   楼主   你自己玩的话   可能比较贵   这玩意   价格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C:
太贵了,我一般都是用继电器

网友D:
电机驱动方面呢?

网友D:
不知道lz有什么好驱动方法的

网友E:
也是看需要才能选择产品的 。

网友E:
如果真的可以完全替代,根本没有必要做其他的了。

网友C:
讨论?不明白楼主要讨论什么,百度上的资料大把

网友F:
性能肯定不错,但是不能否定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