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推送视频,接收端没有解码芯片怎么办?

楼主(2013-12-05):
我是做中大华大的WIFI模块的,现遇到一个客户,做手机投影机的,目前他司采用的办法是手机出来的信号是HDMA走数据线到DSP--VGA出来,到光机。如果替换成WIFI,手机链接投影机上的WIFI,推送视频出来的是数字信号,转换成HDMA到DSP---VGA出来到光机投影出来。可行吗?还是要在投影机上加一个压缩解码的芯片。。求解答,

网友A:
用视频解码芯片把WIFI来的数据转换成HDMA或其他视频信号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