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求助帖,请问怎么将字符串数组内容赋值给一个字符串指针

楼主(2013-12-05):
我从一个.cfg文件中用行读读出来的内容存在一个字符串数组缓冲区,现在想从中获取一个字符串内容。

网友A:
char c[100];
char *p = c;
*(p+100) = '\0';
试试肿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har c[100];
char *p = c;
*(p+100) = '\0';

p+100指到哪里去了呢   总共才100个元素

网友B:
楼主你的标题就写的有问题,数组内容怎么赋给指针,类型都不一样。

网友C:
字符串指针只能包含一个地址值,你只能让这个指针指向这个字符串(比如首地址),但是不能把字符串数组的”内容“赋给指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100指到哪里去了呢   总共才100个元素

字符串最后一个是空字符啊,所以多加一个,字符数组最后一个可不是空字符

网友D:
踩内存啦!可能会把其他数据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字符串最后一个是空字符啊,所以多加一个,字符数组最后一个可不是空字符 ...

写过程序吗?

char c[100];    最后一个字符是c[99]不是c[100]!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写过程序吗?

char c[100];    最后一个字符是c[99]不是c[100]!

c是字符数组当然是0-99,字符串和字符数组不一样,把字符数组转换成字符串最后不加空字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标题就写的有问题,数组内容怎么赋给指针,类型都不一样。

内型我知道不一样,就是想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