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超低成本的市电电压测量电路-欢迎参与给出您的想法

楼主:
此电路时无意间看到别人的一款产品上的市电电压测量电路,电路是相当的简单,可能是考虑成本的原因吧。我对该电路进行了测量和分析,并说明了其优缺点,如有不当或错误的地方,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原始电路:

如上图所示:
1、  测量
1)  空载
不加R2电阻,空载测量数据如下:
输入电压:230V
一次侧N1两端电压:0.38V
二次侧N2两端电压:0.32V
2)  带载
加上R2电阻,带载测量数据如下:
输入电压:230V
一次侧N1两端电压:0.28V
二次侧N2两端电压:0.08V
2、  计算
匝比 = 600/600 = 1
1)由测量1)中数据:
匝比/效率=变压比 可以推出,效率=0.32V/0.38V=0.84=84%
由分压公式结合测得一次侧电压可以计算出,
一次侧线圈交流阻抗Z1=346欧;
再由
计算出,二次侧线圈的交流阻抗Z2 = 290.64
2)由测量2)数据:
此时的效率 = 0.08V/0.28=0.286 ,可以看出加上R2电阻,效率变得如此低
由于Z1是不变的,此时计算出二次侧加上R2电阻后的等效阻抗Z2eq = 99
3、  分析
1)为什么带载后的一次侧电压会下降呢?
个人觉得:二次侧加上R2电阻后,线圈等效阻抗下降到99欧,阻抗比增大,阻抗不匹配,输出效率大幅下降,为了保证二次侧的功率输出,一次侧为了提高输入功率,只得以牺牲电压的方式增大输入电流,获取更大的输入功率。
2)此种方式能用来测量电压吗?
答案是否定的。首先,用音频耦合变压器这一点是正确的,为了实现电压间的隔离,但是实现1:1传输就必须有较好的阻抗匹配。
会犯这个错误的原因不言而喻,把音频耦合变压器当做电流互感器(CT)使用,这个想法是好的,利用电流互感1:1电流传输,然后100欧电阻转换成电压信号,然后后级再放大采集等。
想说的是音频耦合变压器是电压感应的,最多相当于一个11传输的电压互感器(PT),而不能把它等价于电流互感器。
所以上面的测量电路应更正为:
利用一次侧线圈的交流阻抗去和R1分担市电输入电压,然后按转换效率(理想为1:1,实际测得只有84%)传输到次级输出。为了提高效率,更改R1电阻使音频耦合变压器工作在线性度较好的区间(大概2V-3V范围内),此时的传输效率达到95%以上,软件里按效率调整显示电压即可。
注:此种方式不能很精确的测量,精度只有2%左右。哪位大侠有好的方式可以提出来,当然是在这个基础上,用电压互感器等成本高的方式就不要考虑了,望不吝赐教!!!

网友A(点评):
有些乱78早

网友B(点评):
LZ的分析似乎有道理,其实是错的,因为你这个音频变压器不是理想器件。 你还是买一个正规的电流互感器测试一下效果。

楼主(2013-12-05):
欢迎来宾和大侠不吝赐教,谢谢,技术只有交流才能进步的更快。

网友C:
你这么干, 还不如别人原来的用法.
而最好的办法, 那就是在初级并远小于感抗的电阻, 削弱铁芯磁导率的温度系数影响.

网友D:
淘宝上面有电压互感器,也就2元多。和LZ的原理差不多。
这种1:1的音频变压器,价格不一定有优势,而且没有互感器好用。

楼主:
呵呵,这个音频才几毛钱,老板说那个便宜用哪个。
版主好,  如果在初级并一个比初级阻抗还小的电阻,那初级线圈等效阻抗会降的更低,这样和R1分压,所得电压更小,误差不是更大了吗

网友C:
你先按你的做法, 测次级电压, 然后用烙铁加热铁芯, 你就知道: 锅儿是铁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么干, 还不如别人原来的用法.
而最好的办法, 那就是在初级并远小于感抗的电阻, 削弱铁芯磁导率的温度系 ...

求版主指点,用音频变压器耦合,能把这个电路怎么完善起来呢。因为这个比电压互感便宜得多,所以没办法  只能在这个基础上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按你的做法, 测次级电压, 然后用烙铁加热铁芯, 你就知道: 锅儿是铁铸的 ...

呵呵  锅儿是铁的 :) 就是在初级并一个很小的电阻,其他地方还有没有要改进的呢,请您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先按你的做法, 测次级电压, 然后用烙铁加热铁芯, 你就知道: 锅儿是铁铸的 ...

PowerAnts大侠是不是说,加热铁芯以后电感量会改变?

网友C:
是的, 磁导率随温度变化, 进而改变电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磁导率随温度变化, 进而改变电感量

谢谢指点,这个电路前面有个200k限流电阻,初级线圈温升应该不会很明显吧,另外,如果考虑初级温升带来电感量的变化,那次级也不是也要降阻抗,这样的话,初级次级的阻抗匹配又该怎么考虑呢?          :)

网友E:
最实用的就是两个电阻分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实用的就是两个电阻分压好了。

这样要把零线接地或者以零线为采样参考地,不太好,不安全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这个电路前面有个200k限流电阻,初级线圈温升应该不会很明显吧,另外,如果考虑初级温升带来电 ...

次级开路就好了, 加一个偏压接到单片机的ADC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次级开路就好了, 加一个偏压接到单片机的ADC输入

谢谢版主, 加直流偏置电压是吧,我直接输入运放,然后再放大也行吧。我在初级并电阻,会不会影响效率,达不到耦合变压器1:1传输吧,阻抗能够匹配没关系吗?:)

网友F:
楼主看下我们电工最熟悉的万用表电压测量原理或许能得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看下我们电工最熟悉的万用表电压测量原理或许能得到答案!

这个我知道,直接分压  没有隔离,我们要做个空间上隔离的   :) 而且考虑成本  因为批量  素以也没选电压互感器

网友G:
2)  带载

加上R2电阻,带载测量数据如下:

输入电压:230V

一次侧N1两端电压:0.28V

二次侧N2两端电压:0.08V
------------------------------------
你算这个效率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一次侧串联了大电阻,电流传输效率才是关键.
别人会这样用,那它的电流传输效率一定是不错的.

网友G:
因为线圈本身电阻相比负载电阻不能忽略,所以电压传输效率低是必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2)  带载

加上R2电阻,带载测量数据如下:

这样不就用成电流互感器了吗,音频变压器能这样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为线圈本身电阻相比负载电阻不能忽略,所以电压传输效率低是必然的.

主要是音频的话应该是电压按比例传输,电流米有吧,所以次级要保持开路,然后进运放吧。             :)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样不就用成电流互感器了吗,音频变压器能这样用吗?

为什么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能?

因为电流互感器次级不能开路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音频的话应该是电压按比例传输,电流米有吧,所以次级要保持开路,然后进运放吧。              ...

其实你可以试试的...
我也没有弄过,只是从原理上分析觉得原来的设计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因为电流互感器次级不能开路

原来那个电路也没有开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你可以试试的...
我也没有弄过,只是从原理上分析觉得原来的设计是没有问题的... ...

主要则个电路,我测过若干组数据,经分析,电流是非线性变化的,只有电压是线性变化的,所以我开始怀疑他这种用法的错误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来那个电路也没有开路啊.....

如果当成电流互感的话,后面不带负载,其次级输出会出现累加很高的电势,而我开路测量没有这种情况,而是一直保持初级感应过来的电压值,所以,我不这样认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要把零线接地或者以零线为采样参考地,不太好,不安全啊

看用在什么场合了。大多数场合都是很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用在什么场合了。大多数场合都是很安全的。

如果以此位参考地,那我的MCU和其他参量测量电路的公共脚岂不是都要接到零线上,不太好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以此位参考地,那我的MCU和其他参量测量电路的公共脚岂不是都要接到零线上,不太好吧 ...

就这样的啊!我们的一个量很大的产品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H:
这个  最近研究了一番   总体感觉  取决于互感器的性能   这个互感器   还是比较难做的   楼主

网友I:
便宜的变压器耐压不够啊,不安全。

网友A(点评):
哈哈,还没到这一层呢

网友J:
弄个单片机,电阻分压测量后,光耦隔离传数据,不管体积、精度、成本,都更有优势。

网友I(点评):
用压/频转换芯片直接转频率再过光耦,抗干扰更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弄个单片机,电阻分压测量后,光耦隔离传数据,不管体积、精度、成本,都更有优势。 ...

这才是高手.....

网友L:
磁性材料的问题,以上小电阻测一次侧测电压很正常的,

网友L:
励磁电流太大,小电流时大部分都消耗在磁蕊上了.

网友M:
这样不就相对安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M:
这样不就相对安全了。。。

首先,安全是要靠规范来保证的
其次,这样会因漏电流而测不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弄个单片机,电阻分压测量后,光耦隔离传数据,不管体积、精度、成本,都更有优势。 ...

电压互感器, 2元可以搞定.

单片机+供电+光耦, 2元能搞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这样的啊!我们的一个量很大的产品都是这样做的。

我还是不能这样做,因为我的mcu还要兼顾漏电流测量,温度测量,485通信,以及LCD显示等,还是不能把参考地接到零线,这样整个板子和交流电都没有隔离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安全是要靠规范来保证的
其次,这样会因漏电流而测不准

您好,上面xlsabc同志的那个电路,零线不应该串电阻接地,直接接地就行了,但是我不想零线直接接到我的地上,这样地上交流电流 串扰没法控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上面xlsabc同志的那个电路,零线不应该串电阻接地,直接接地就行了,但是我不想零线直接接到我的地 ...

这类测量,几乎完全必须是电磁,光电隔离
你的小变压器式,肯定大的原理对头。但是,在U/U还是I/I有考究(你的一些实验结果价值并不大)
更重要的是,音频变压器代用,安全丝毫也不合规,也就是说安全是绝对成问题的,是“产品所不允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测量,几乎完全必须是电磁,光电隔离
你的小变压器式,肯定大的原理对头。但是,在U/U还是I/I有考究 ...

请问大侠,您能介绍一种低成本的方案吗,最好是实现空间隔离的:) 电压互感器或者电流互感器便宜吗

网友A(点评):
还没明白?看4楼!

楼主:
没办法了,我准备改成电子式电流型电压互感器了,2MA/2MA,有谁有用过,质量好,价格便宜的,给推荐推荐把

网友A(点评):
对头了!可惜没用过

网友N:
1:1 600欧姆的音频变压器,我很了解,因为我经常用,其对于200HZ~20KHZ信号传输都不错,批量价格大约5毛左右。
但是,1:1 600欧姆的音频变压器,在100HZ以下时,信号失真很厉害的,有条件的朋友用个正弦波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就可以测出。
所以,还是用专门的电压互感器吧,要求精度不高的,也就2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N:
1:1 600欧姆的音频变压器,我很了解,因为我经常用,其对于200HZ~20KHZ信号传输都不错,批量价格大约5毛左 ...

您好,给推荐个2元左右,质量还不错的型号或者厂家把:)

楼主:
引用 网友N:
1:1 600欧姆的音频变压器,我很了解,因为我经常用,其对于200HZ~20KHZ信号传输都不错,批量价格大约5毛左 ...

我在50hz是示波器测量,其波形严重失真。之前一个工程师把音频用作电流互感器时,就是初级串电阻变成电流,次级并电阻采集电流到电压信号,这时我侧信号不怎么失真,还挺好,就是这种用法不知道是不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