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热释电红外传感器怎么判断灵敏度?

楼主(2013-12-05):
人体热释电红外传感器怎么判断灵敏度呢?从灵敏元面积、视场?还是那些技术参数决定呢?
例如RE200B 和 RE03B从手册上看,只有视场范围不一样(RE200B :139°×126°;RE03B::148°×136°),其余技术参数都一样。但是价格相差不少

网友A:
说起来话长,要懂一些黑体辐射理论,普朗克方程,红外光谱,光学。。。

网友B:
这个东东不是靠计算,而是靠现场调试灵敏度来决定的.
下图是俺以前做过的产品,参考一下. R15,R17,W1,R16,C13组成T型网络,用以调节灵敏度,R16为1K热敏电阻,用来补偿冬夏季的温差,使之灵敏度均衡一些.具体值需实测.
方法: 把R16去掉, 测最冷及最热时W2的值(调W2,使灵敏度适当), 寻找合适的热敏电阻串在W2回路里(把R16置于这2种环境下,看阻值是否合适,查B值表亦可得知.).

想玩热释红外的请进,不会让你空跑的哦
〓 红外线热释电与超声波遥控电路 237页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东不是靠计算,而是靠现场调试灵敏度来决定的.

想玩热释红外的请进,不会让你空跑的哦

还是老T厉害,
我做高精度测量的时间太长了,过于迂腐,需要反省一下。:lol

网友C:
呵呵,灵敏度主要是由透镜,放大倍数 ,带宽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东不是靠计算,而是靠现场调试灵敏度来决定的.
下图是俺以前做过的产品,参考一下. R15,R17,W1,R16,C13 ...

谢谢您!T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起来话长,要懂一些黑体辐射理论,普朗克方程,红外光谱,光学。。。

恩,要是我只看数据手册的话,从那几个技术参数对比选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灵敏度主要是由透镜,放大倍数 ,带宽决定的。

如果从传感器手册来看,从那几个技术参数来对比选择呢

网友B:
从物理层方面看,灵敏度与被测物的运动方向关联,对横向运动物较敏感,所以探头的放置要得当.具体看这里:
想玩热释红外的请进,不会让你空跑的哦

从电路层看, 适当调节放大倍数,以获得最佳状态, 参见3L的电路图.

环境温度接近人体温度时,灵敏度就下降,甚至失效.

网友(2014-07-26):
红外热释电探头怎么测试好坏呀

网友D:
问题是什么叫灵敏度?某个常见的环境下,能够探测到人横向走动的 最远距离

网友E:
接上蜂鸣器实测!

网友F(2020-07-19):
引用 网友B:
从物理层方面看,灵敏度与被测物的运动方向关联,对横向运动物较敏感,所以探头的放置要得当.具体看这里:
想玩 ...

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