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待机 唤醒 问题 求助

楼主(2013-12-05):
请问stm32F103 进入待机模式。 如果收到 wakup 接口(PA0)上升沿。 此时如果我设置了boot0,boot1为程序下载模式。 能不能用ISP工具进行程序更新?

网友:
这个还没试过,你自己试试看不就知道了嘛

网友A:
没有玩过    这一块   感觉自己是小菜

网友B:
没试过,不过感觉应该不会。唤醒后,根据backup区重新配置各个寄存器,然后从sram里睡眠那个位置继续执行

楼主:
手上没有板子,没法实验。有这么用过的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