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目前高精度的数字体温计可以达到什么程度

楼主(2013-12-05):
包括精度,使用器件等,谢谢

网友A:
芯海科技推出具有高精度ADC的SOC系列产品,与热敏电阻实现对体温的测量,并对数量数据进行显示,同时可以外挂无线传输模块进行远程监控。www.chipsea.com

网友B:
0.1度精度就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度精度就足够,

但是想做的精度更高一些,比如0.05,甚至更高,这个可以吗?谢谢

网友C:
我买到电子温度计根本没水银温度计准,只能用于粗测.几十元的都这样.和10元的精度没差别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想做的精度更高一些,比如0.05,甚至更高,这个可以吗?谢谢

0.05度分辨率还算容易,0.05度的精度。。。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比较困难:
1. 要达到这样精度的器件需要筛选或标定,对于体温计来说器件成本和生产成本太高。
2.实际使用过程中,要使测温器件和人体达到温度平衡需要时间,达到0.05度以内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测体表温度,因为温度梯度的存在,可能永远也不能达到0.05度以内的温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0.05度分辨率还算容易,0.05度的精度。。。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比较困难:
1. 要达到这样精度的器件需要 ...

那我看到有的电子体温计可以显示39.92°的那种,也想做个那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我看到有的电子体温计可以显示39.92°的那种,也想做个那样的

我相信最后那个0.02是计算出来的,不代表精度到了0.01或0.0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相信最后那个0.02是计算出来的,不代表精度到了0.01或0.02。

哦,这样啊,非常感谢您的讲解

网友B:
朋友们,切记:分辨率和精度是两个概念。

用一个16位的ADC接普通NTC测温度,我可以做出一个分辨率0.01度的,但是,其精度可能还是1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们,切记:分辨率和精度是两个概念。

用一个16位的ADC接普通NTC测温度,我可以做出一个分辨率0.01度的 ...

您好,那我再问一下现在所谓的高精度的数字体温计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还有一些温度传感器的精度能达到什么程度,主要是在网上找了好久没有太具体的介绍,还请您指点一下啊

网友E:
omron的女士专用基础体温计

网友F(2014-03-08):
收藏一下,最近也在关注电子体温计。
但市场上都是热偶电阻的,精度能达到0.1吗? 如果+/-0.5S误差的话作为体温计,大打折扣哦。

网友G:
精度与分辨率是两回事。

网友H:
测体温,腋窝夹的松紧,皮肤温差,环境温差,都很容易超过0.1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