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STM32F10系列产生SPWM大概频率最高能达到多少

楼主:
用STM32产生SPWM大概最高频率能达到多少呢?是不是无法产生较高的频率呢,我想产生27.71KHz的SPWM信号,但是通过计数得出定时器2的中断频率大概要达到10MHz。以下是我的计算:

*       :SPWM的载波频率为200KHz(即产生最终SPWM的PWM的频率),基波频率为27.71KHz(即最终SPWM的频率),
*       :分辨率为1/360,即PWM占空比每次步进的大小,一个SPWM周期采样点设为360个点(根据实际可设为更多
*       :或更少).综上,设定时器中断时间为x,则x*360(一个SPWM周期)=1/27.71KHz,得出x=100.244ns

网友A(2013-12-05):
几个词说的不是很准确,假设你想要的是一个载波比为360调制波27.71K正弦波.
定时器周期1/72M=0.013888us,pwm周期=1/27.71K/360=0.1us
pwm调控个数=pwm周期/定时器周期=7.2
这个值太小了,起码要1000才行,否则没法儿中断.

网友A:
基波频率这么高?你开关电路行吗?

网友B:
单片机的速度上来了   后面的电路的响应速度要求就也很高   必须能达到同样的响应速度   楼主

网友C:
27.71K*360=9975.6K
LZ你用SPWM干什么需要这么高的频率?还没见过这么快的开关器件。
我猜LZ是把基波频率和载波频率搞错了。基波频率应该只有27.71K/360=77HZ。
大胆推断LZ的应用,是要拿市电周期做基波,市电频率可变,最高设为77HZ,所以算出来载波频率最多要用到27.71K。
不知道猜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词说的不是很准确,假设你想要的是一个载波比为360调制波27.71K正弦波.
定时器周期1/72M=0.013888us,pwm ...

已经知道了,基波的频率不用那么高,想请问个概念的问题,用定时器中断100次改变PWM的占空比,这个100次是采样点数,载波比是不是就是100呢,还是其他的,载波的频率是10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27.71K*360=9975.6K
LZ你用SPWM干什么需要这么高的频率?还没见过这么快的开关器件。
我猜LZ是把基波频率和 ...

已经知道了,基波的频率不用那么高,想请问个概念的问题,用定时器中断100次改变PWM的占空比,这个100次是采样点数,载波比是不是就是100呢,还是其他的,载波的频率是1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