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我做的汽车控制器老是烧板子,都不敢试车了。

楼主(2013-12-05):
上午在我的位置上跑小电机,一点问题都没有,转了一上午,然后装到车上去试,刚通上电就烧了,气死我了,没有动力了

网友A:
喜闻乐见 呵呵

网友B:
很少有人做成功

网友C:
什么情况?

网友C:
做电动车控制器?还是什么

网友D:
恭喜恭喜,烧多了就学乖了。。。

网友B:
软件、硬件,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网友C:
一点一点找原因,楼主多交流才好

网友E:
呵呵,你要是说的具体点,坛里有很多高手,可以帮你解惑哟

网友F:
电机驱动不好整的。多烧烧就有经验了。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H:
原因找到了吗

网友I:
带载试验没有呢,还有车子发动和没发动的工作条件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情况?

不知道什么原因正负极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因找到了吗

有根地线跟正极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就是组装的时候操作失误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带载试验没有呢,还有车子发动和没发动的工作条件是不一样的。

实验好多次了,这次是操作失误,搞的我现在都不敢试车,在台子上测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驱动不好整的。多烧烧就有经验了。

还真是第一次看到火苗。以前顶多爆管子

网友J:
这叫阴沟里翻船

网友K:
呵呵~~~

很正常,学费没付够~~~

网友L:
用电机在实验台跑和实际上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负载差距太大了

网友M:
呵呵,长见识了,组装失误,俺们车间也是,等板不亮,正负都接一块的亮个毛呦~~~~~~~~~~~

网友N:
LZ你可长点心吧

网友O:
根据个人统计概率,对于一般问题,一般烧3-6次,就会克服并积累一次有效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