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WEB服务器方案征集

楼主(2013-12-05):
可以完成网络连接10M就可以,
主板采用485通信方式与下位机进行通讯,并通过WEB网页方式显示参数以及相应的控制!
要求:
1.网页可以全程加密。
2.自动更新数据时间为10S左右。
3.控制要求可靠稳定。
4.成本要低。
网页的页面如图所示:

呵呵,这要求,我没有做过,请做的的大神指点迷津!!在线等!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吧!

网友A:
网页可以全程加密?怎么个意思?

网友B:
这个我们设计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页可以全程加密?怎么个意思?

这个就是说不能越过密码页,看到和控制其它的页面及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们设计过。

这个不错啊!这用的什么硬件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M9

什么型号的IC?成本有多大,用的什么协议?

网友B:
这个与处理器无关的,只要能跑Linux就行。跑的是TCP/IP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与处理器无关的,只要能跑Linux就行。跑的是TCP/IP协议

嗯,您说的是。我这里的说协议是您用的什么服务器?现在我们还没有定方案,小弟我对这块也不熟悉,求指点!

受到警告 13

网友C:
受到警告 14

楼主:
目前决定用goahead,这个可以跑很多系统的!听说很强大,研究中!

网友D:
linux + goahead. 轻松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linux + goahead. 轻松搞定

goahead貌似不好调试啊,对整个系统不了解,求带!!!尤其是硬件部分,怎么和goform对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goahead貌似不好调试啊,对整个系统不了解,求带!!!尤其是硬件部分,怎么和goform对接!! ...

你去了解一下CGI.    goahead还可以使用ASP。

楼主(2014-01-13):
引用 网友D:
你去了解一下CGI.    goahead还可以使用ASP。

嗯嗯,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