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全系列地址空间分配问题

楼主(2013-12-05):
请教各位大虾几个问题:
1、信息存储器起始地址是否全系列的器件都相同?
2、段大小是否全系列的器件都一样大?
3、主存储器段大小是否全系列的器件都一样大?
4、RAM起始地址是否全系列的器件都一致?
在此先感谢各位啦!

网友A:
对于msp430大部分器件:
1、信息存储器起始地址是相同的
2、msp430的主存储器的段大小是一样的,信息存储器的段大小是一样的。但主存储器和信息存储器的段大小是不一样的。
3、上面已回答。
4、RAM起始地址是一样的。
给你的图,你能看得更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msp430大部分器件:
1、信息存储器起始地址是相同的
2、msp430的主存储器的段大小是一样的,信息存储器 ...

我用的芯片是MSP430F247,用IAR调试。
从Memory窗口可以看到Flash地址为0x8000~0xFFFF,RAM地址为0x1100~0x20FF。
查看反汇编,第一条指令设置堆栈指针SP指向0x2100,说明RAM结束地址确实为0x20FF。
问题:如果RAM起始地址为0x200,那么RAM地址范围是0x200~0x20FF。这个范围已经包括信息存储器地址空间0x1000~0x10FF。难道说信息存储器把RAM分割为两个空间?

网友A:
首先有一点,2楼的图中也有说明,RAM是包括寄存器、数据RAM、堆栈等存储空间的。也就是说,特殊寄存器、设备寄存器、变量和堆栈这些存储空间都是RAM。
RAM的起始地址是0000H,只不过最开始至200H的存储空间作为了固定用途。

网友A:
刚才查了MSP430F247的数据手册,它的RAM是4K

网友A:
MSP430F247的存储结构

网友A:
对于一般的MSP430器件,RAM空间是不大于4k的。但有些器件可能会超过这个大小,具体还是要看数据手册

网友A:
msp430f532X的存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430F247的存储结构

明白了,0x0200~0x09FF这块RAM被映射到0x1100~0x0x18FF,这两块指向同一块物理内存。
非常感谢指点!

网友A:
问题解决了要及时结贴哦,
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