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我按键却没有反应

楼主(2013-12-05):
我仿照原子的例程进行外部中断实验,可总是实现不了,大家讨论讨论呀.
主程序中的中断初始化:
各项设置:
中断服务程序:
可是我按键却没有反应,什么情况?

网友A:
你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延时?真大胆!

网友B:
还用消抖?真大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延时?真大胆!

难道不能延时嘛?

网友D:
是不是  你的延时时间太长了   楼主   这个完全有可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难道不能延时嘛?

中断函数的执行时间要尽可能的短,在中断函数中出现延时函数和等待函数是禁忌。延时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处理。

网友E:
可以用输入滤波,时钟周期也不用太高

网友F:
NVIC中断使能了吗?时钟是否配置了?GPIO是否配置正确?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11);
  //将PB11配置为EXTI 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1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EXTI_Trigger_Falling;//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1) != 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1);    //清中断
  }

网友G:
人家在中断中延时是因为人家就一个按键中断,你这个是不是就一个中断啊

网友G:
你的代码全贴上来

网友H:
中断处理程序中的延时可以用忙等待函数来代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