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问题maplab 8.92 修改代码后编译无效

楼主(2013-12-05):
我的版本是maplab 8.92, C 编译器是 x8 ,芯片型号选择的是pic16f877a,建好工程添加完一个C文件,写入正确的main函数之后就编译,报了一个错误,然后修改成正确的写法,但发现怎么编译也编译不进去了,总是报第一次那个相同的错误,好像编译器对我修改的代码完全没有反应。请教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A:
上工程代码 不然别人就只能猜了

楼主:
楼上的,这个图是工程,最简单的,您看下,

楼主:
我这是重新新建了一个工程,先写入正确的代码编译通过后,然后故意写入错误的代码,依然编译通过。。。。。。

楼主:
有没有人指点一下下?

楼主:
这是二楼要的工程代码,看附件。。。。

楼主:
好像知道问题所在了,xc8编译器是不是不支持PIC16系列,所以导致我编译无效?我换个Picc试试。

楼主:
我把芯片类型切换成PIC18f 系列了, 使用xc8编译器仍然是那个问题哦,修改了的代码编译不进去。仍然提示最开始的编译信息。。。

网友B:
你眼睛长在哪里?明明是提示你编译正确了啊,看不到最下successful吗?

warning处是警告你:编译器的OCG优化功能不能使用,什么OCG,你可以自己百度。

OCG?孤陋寡闻了 ,刚看了看,学习中

楼主:
可是我在代码里面故意写了一处错误的代码 ,居然也编译通过啊。

楼主:
我的意思是 ,编译此时无论我怎样修改代码,都认为我还是没有修改过代码。

网友A:
很明显楼主自己的问题 多找找问题吧 编译器XC8是microchip主推的 没那么差的

楼主:
是啊,我换了picc 编译器还是同样的问题,看来是我的问题,求救是哪里的原因导致了修改的代码编译无效呢?

楼主:
楼上的,请你修改一下代码,我的也是 第一次编译 很正常,再修改代码之后,修改的效果就编译不出来了总是保留第一次的编译状态。

楼主:
比如我把头文件改了 ,重新编译,明明我写的是#include<pic.h>    ,编译结果提示的却是我改之前的代码,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xc.h"

楼主:
好像我的maplab 的工程 对修改的代码没有任何反应,总认为是修改之前的那个代码文件。

网友C:
这种问题....我也不明白.........

楼主:
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我重新建一个工程 把这个代码加进去。。。。。。但是还是不能修改,要想看修改结果还得重新重复上面的步骤。。。。。。。。

网友B:
退出MPLAB,删除掉原来的工程文件,仅保留C、H文件,然后重新建立工程,设置好编译器等,保证没有中文路径(包括计算机的登录用户名),加入C,H文件再次编译。

网友D:
打酱油的忍不住说两下,以前版本的编译器是否可以,另外项目的临时文件或者配置是否清了后还是这样.我一向认为编译器也是人做的,别纠结这上面,我被编译器坑过不少,多数是自己不熟悉编译器的原因,但是无论哪家的编译器每次的升级版本暴露的bug可不是假的.

楼主:
我试试用以前版本的编译器吧 ,抓狂了 什么都试过了

楼主:
不是编译器,我看是maplab的问题,要不怎么picc也是这毛病呢

网友A:
你应该单击ReBulid,而不是Bulid

楼主:
我现在用的xc8 1.12编译器 +maplab 8.90版本 还是不行。

楼主:
380595445@qq.com 各位能否给我邮箱发一下你现在用的正常的 maplab 和C 编译器的安装文件。。。。

楼主:
我发现问题的所在了!  这个Maplab 我在外部编辑器编辑修改的代码就是好使的,在内部编辑代码就保存不进去,不知道是我电脑抽风了还是就是maplab的bug!

楼主:
还好我同时在改着其它的代码 ,偶然用外部编辑器打开令我抓狂的测试文件,一修改居然好使。。。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好我同时在改着其它的代码 ,偶然用外部编辑器打开令我抓狂的测试文件,一修改居然好使。。。 ...

兄弟,你八成是项目加的文件和编辑的文件只是名字相同,但不是同一个文件!

楼主:
楼上的,有可能啊,虽然看着一切都是这么的正常,。。。。。。maplab里面显示的代码路径也都对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