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有做过三相电能无功检测的高手么?

楼主(2013-12-05):
现在公司需要我去开发一套三相无功检测器,想问一下各位,用得比较多,且性能较好的有哪几款芯片?在网上查了一下,有不少,但刚开始,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

网友A:
选用现成的三相电表计量芯片吧。

国产的用珠海炬力的,进口用ADI的。具体型号上他们网站找吧。

一般都是SPI接口跟MCU对接。强电那边都是使用资料里的标准电路。

网友B:
楼上的的所得没有错,国内绝大多少都是这么做的,当然当你的理论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用单片机处理了,目前我们单位的工程师就是直接用PIC的单片机计算电能、有、无功等,需要非常好的数学功底跟软件编程水平。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处理起来非常非常的灵活,并且整体系统的反应舒服可以做到很快。

网友C:
支持楼上,不过楼主不要气馁,早晚我们能自己做到

网友D:
这种只需要用高速 ADC 对三路交流信号进行同步采样,采的数据再进行 FFT 或 DFT 计算,就可以分析出有功和无功了。
这是比较基本的数字信号处理技术,难度不大。且很多单片机会配套有相应数字信号处理程序库。很容易实现。

网友E(2014-02-15):
因为目前对无功功率的定义不甚明了,推荐你还是用专门的电力计量芯片

我做仪表很久了,我是用单片机直接处理的信号,精度在0.5级以内,
可测三相/单相 电流电压有功无功功率因数 不知道在坛子里算什么水平?

网友F:
ADI这方面有成熟方案。具体芯片当时还发邮箱了。最新出来的那片子。就是寄存器多了点。

网友G(2014-05-01):
RN8302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H:
MCP3909,你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芯片

网友:
珠海炬力的ATT7022 就挺好的

网友I(2014-09-23):
精度不是特别高的话,直接用单片机内部AD采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