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虚拟串口传输数据有误.求圈圈解答

楼主(2013-12-05):
STM32 虚拟串口传输数据有误.一次最大传输64BYTE.
    while (1)
    {
                while(scankeyup("A61440_2"));
        //        rt_thread_delay(MSec(10));
        //        rt_kprintf("send data\n");
                Send_Buffer[0]++;
                Send_Buffer[1]++;[attachimg]156712
                USB_SIL_Write(EP1_IN, (uint8_t*) Send_Buffer, 63);
                //USB_SIL_Write(EP1_IN, (uint8_t*) Send_Buffer, 64);
                   SetEPTxValid(ENDP1);
        //        while(scankeydown("A61440_2"));
     }
延时加上时数据时正确的.当延时去掉了.数据就不对了
顺便问一下为什么用USB_SIL_Write(EP1_IN, (uint8_t*) Send_Buffer, 64)传送就不成功。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是我问题太简单么。如果是太简单..你骂我2然后给我解答也好啊.

网友A:
看来用rt-thread的人越来越多了呀,是数据丢失还是数据错误?有没有考虑到是硬件的电源或者地的问题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去别的论坛问的..这问题也是比较2.判断一下标志位就不会出现数据丢失了..传64位数据时,需要在后面发个0长度的包.

网友B(2015-09-29):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论坛里有这样的说法: 如果发64字节(full speed, 批量传输数据最大就是64字节),usb host认为后面还有数据,不会立即上报给应用程序

网友C:
想請問樓主使用的封包軟體是甚麼? win7 可以使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