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高手用过CS5364的,过来看看

楼主(2013-12-05):
(无正文)

网友A:
CS5463 是一个包含两个ΔΣ模-数转换器(ADC)、功率计算功能、电能到频率转换器和一个串行接口的完整的功率测量芯片。它可以精确测量瞬时电压,电流和计算IRMS、VRMS、瞬时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用于研制开发单相、2线或3线电表。  CS5463可以使用低成本的分流器或互感器测量电流,使用分压电阻或电压互感器测量电压。  CS5463具有与微控制器通讯的双向串口,可编程的电能-脉冲输出功能。CS5463还具有方便的片上系统校准功能。具有温度传感器,电压下降检测,相位补偿功能。

但是具体以的我没用过这个片子。网上的中文资料狠多。楼主可以参阅一下。

网友B(2014-01-21):
既然是三相仪表的话,可以考虑用计量芯片ATT7022 就没必要用CS5463了

网友C(2014-05-01):
RN8302也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性价比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