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 谁用过LM3S系列的,求编程速成法

楼主(2013-12-05):
刚接触LM3S6911,问大侠们,LM3S6911里面的函数,比如SysCtlPeripheralEnable()这函数,你们是一个一个字母写成SysCtlPeripheralEnable() 还是有种功能,只要打前面的几个字母就能跳出这函数,还有函数里面的形参,你们是在头文件里找出了的,还是自己写上的

网友A:
大概记得就好,没有你想要的那种功能现在,估计以后会有,参数肯定是一个个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记得就好,没有你想要的那种功能现在,估计以后会有,参数肯定是一个个填啊 ...

那大侠再问个问题,I/O口的驱动方式有推挽输出 ,推挽弱上拉输出,推挽弱下来输出,这三种区别在哪里,什么情况下用推挽弱上拉,什么情况下用推挽弱下来,什么情况用推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问个问题,LM3S i/o口选择方式有很多,推挽输出,推挽弱上拉输出,推挽弱下来输出,他们的区别,什么情况下用不同的方式

网友C:
首先, LM3S 并非 ARM7 类型.
其次, 所谓速查都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一份努力才有一份收获.
当然, 好的学习方法也会事倍功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