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合作] 手机远程控制空调-GSM空调控制器

楼主(2013-12-05):
价格:10 元

本产品用于替代空调的遥控器,即可以通过GSM短信操作,代替我司原来的RTU5014空调控制器产品。
输入电源:9V18VDC
最大输入电流:320mA/12DC
待机电流:30mA/12DC(无充电)
后备电池:3.7V/900mAH,待机时长超过5小时
一、采用TC35i模块,中英文版本。。
二、主机带复位键,按下该键则全部恢复到出厂设置。
三、采用主流品牌的空调,配对空调型号方式:
   四、RESET为系统及密码复位按键,主机在正常运行时按动无效,在按住此键开机5秒,主机对所有系统参数即密码进行复位,复位完毕给予一个1S蜂鸣器提示音,松开按键,主机不能进入正常运行,须重新开机才能进入正常运行状态;
五、主机正常开机后,蜂鸣器有1S的鸣响提示音;
六、修改主机密码短信命令:旧密码+P+新密码
七、可以设置6个用户号码,每个号码可通过功能码单独设置其特性,拨号时只拨一次即可.
八、设定高低温报警值,
九、交流电停电来电立即发送短信到第一个手机号码
十、1个有线输入X用于连接红外探测器检测室内是否有人以便自动控制空调,在设定时间内恢复则不启动。(只有常闭类型)
     十二、         可以设定间隔上传状态信息,间隔时间单位为小时,
十三、         查询GSM模块IMEI 码和软件版本号指令:密码+Q,返回:
IMEI Code: xxxxxxxxxxxxx
VersionV**      软件版本
十四、         模式设置指令:(内部带有空调对码按键,按动一次对码一组)

模式设置指令表
空调开关指令:
模式
代码
指令
返回短信
密码+ON
A/C ON
密码+OFF
A/C OFF
制冷模式指令
自动
密码+AUTO
Mode is Auto
制冷
密码+COOL
Mode is Cool
制热
密码+HEAT
Mode is Heat
除湿
密码+DRY
Mode is Dry
送风
密码+WIND
Mode is WIND
摆风模式指令
使用自动模式不另外设置
风速模式指令
低风
密码+LWIND
Low wind
中风
密码+MWIND
Middle wind
高风
密码+HWIND
High wind
自动
密码+AWIND
Auto wind
温度设置指令
密码+T+温度值
Set as 温度值 Degree C
直接发送温度值过去进行调温。比如要调成16度,则直接发送密码+T+16,返回Set as 16 Degree C

十三、功能组合指令:
为方便用户简易操作,本主机可以设定4组模式,用户只需要发送这4个模式的指令过去则直接执行相关的动作,无需逐个发送指令。
       第一组指令:密码+AA (操作),返回:Executed
设定第一组指令对应的组合功能指令:
        密码+#AA#ON#指令1#+指令2+#+指令3#
指令1----------------模式指令.
指令2----------------风速模式指令.
指令3----------------温度设置指令.
如:远程开启空调,设为制冷模式,中风,设置空调为20度,,假设密码为1234。则设置指令为:1234#AA#ON#COOL#MWIND#T20#;(可在指令中随意组合)
    设置完成后,返回:AA#ON#COOL#MWIND#T20#
       删除第一组:密码+#AA+#;返回:AA#(即清除组内所有指令,组别保留)
       查询第一组:密码+#MAA#,返回格式同上
       用户发送:密码+AA则执行上述组合功能。

网友A:
刚完成以太网转ZigBee协议,对工业用的协议没接触过

网友B:
直接给你做就行了呗。。。

楼主:
兄弟说了半天没有提及你们团队熟悉那种工业协议?这种东西没有实战经验不能说懂。

网友C:
11年电子开发经验,做过工业的转化器,QQ78063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