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双声道立体声问题求教

楼主(2013-12-05):
请问想做一个双声道实现立体声的系统,对音源的相差有什么特定要求吗?如果用可见光波段能实现吗?

网友A:
立体声要求声源同相位,否则会发生抵消,影响效果。用可见光经调制后传输信号当然可以,但不如用红外光,需考虑环境中的光干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体声要求声源同相位,否则会发生抵消,影响效果。用可见光经调制后传输信号当然可以,但不如用红外光,需 ...

请问我如果用红光和蓝光在发射端传送语音信息,然后在接收端用各自波段的光敏二极管接收,这样能达到立体声的效果吗?只是利用红光和蓝光波长不一样。

网友B:
立体声的录制时,就是对同一声源产生不同的相位差----假设不在垂直平分线上,才感觉到“立体”效果的,但对它的放大,需要延时及相移要相同。

用可见光传输也是好的办法,经过调制后,接收端才排除环境光的影响。红光和蓝光分开传输,只要接收器能够区分两种光,这种方法也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体声的录制时,就是对同一声源产生不同的相位差----假设不在垂直平分线上,才感觉到“立体”效果的,但对 ...

那是不是说我对声音信号的采集需要进行特定处理才能有立体效果?利用波长不同来进行可见光传输无法产生立体效果?或者说它只是一种传输手段?

网友C:
不是很懂,我用过TDA2030,感觉效果一般般。用好一些的功放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我如果用红光和蓝光在发射端传送语音信息,然后在接收端用各自波段的光敏二极管接收,这样能达到立体 ...

立体声效果不是用两路信道传输就一定是立体声的,对于数字化的立体声音频信号只有一路,用一路信道传即可,在DA时会恢复成立体声模拟信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说我对声音信号的采集需要进行特定处理才能有立体效果?利用波长不同来进行可见光传输无法产生立 ...

如果是要制作立体声音频信号,用两个相距一定距离的MIC进行录制,想效果好还是有些技术讲究的,这跟你用几路传输通道没有丝毫关系。

网友D:
FM立体声也是一个信号通道,可以参考这个来做。利用相移和延时就可以单纯使用一个通道传输立体声。两个通道传输好处是立体声分离度好,更保真,但远距离传输没必要弄太好。

网友E:
楼主可以参靠一下我以前的老帖,用红外就够了,不需要两种光,
https://bbs.21ic.com/icview-41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