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现在最便宜的FPGA多少钱?功耗多少?

楼主(2013-12-05):
我从来没有用过fpga.目前需要用.
用来做高分辨率的(10位以上)占空比可调的高速PWM,但是不知道用什么型号,价格和功耗是多少?
哪个帮推荐一下?

网友A:
10位占空比PWM不算高精度的,没必要用FPGA,若很想用,就用个低端的就足够了。
若对安全性有要求的话,就用CPLD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位占空比PWM不算高精度的,没必要用FPGA,若很想用,就用个低端的就足够了。
若对安全性有要求的话,就用 ...

关键是频率很高,不用fpga,还有其他什么选择?低端是哪些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频率很高,不用fpga,还有其他什么选择?低端是哪些型号?

频率有多高?
你想用 Alterat 的还是 xilinx 的?
我对 altera 的 cyclone 比较熟。Cyclone III 现在价格比较适中。可选择 EP3C5E144C8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