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M900C模块和STM32之间用串口通信时中间用加232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2-05):
都是3.3V的UART电平,就别绕圈圈了。直接接上去吧

网友B:
所有GSM/GPRS/CDMA/3G模块的串口都是TTL电平的,直接与MCU相连即可,只有那些用模块做的Modem才是232电平的,需要做电平转换。

网友C:
LZ问这么低级的问题,显然没有看GSM模块的规格书,或者不知道232电平和TTL电平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GSM/GPRS/CDMA/3G模块的串口都是TTL电平的,直接与MCU相连即可,只有那些用模块做的Modem才是232电平的 ...

谢了  我觉得也是  但是卖家非让我接个232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3.3V的UART电平,就别绕圈圈了。直接接上去吧

知道了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问这么低级的问题,显然没有看GSM模块的规格书,或者不知道232电平和TTL电平的关系。 ...

初学者 呵呵 不过您也给回复点有用的信息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初学者 呵呵 不过您也给回复点有用的信息啊

我的回复最有用了,你首先要看懂数据手册,你看懂了吗?看过了吗?
其次要知道串口、RS232的电气物理定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了  我觉得也是  但是卖家非让我接个232   谢谢了

卖家可能弄混了模块和Modem的区别,你拿到实物看看就该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