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里面不可以调用C标准库函数吗?如spintf等 急

楼主(2013-12-05):
郁闷得很   刚用CCS不久   想用标准库函数来快速进行字符串处理,可就是调用不成功!有什么特殊设置吗?
还是编译器本身不支持?请大家指点一下!在线等。。。

网友A:
可以的   记得添加上stdio.h库
如果还是无法打印  加上换行\n试试

网友B:
加上stdio.h,然后要加入链接库,就是rts**.lib

网友C:
在调试串口输出的。

网友C:
你还可以读取里面的寄存器的数据。

网友C:
ccs软件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D:
添加库无非在build option/properties右键工程中,然后找一些add path/lib等选项加进去就好。

网友E:
同样不太懂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F:
赞一个 资料真的很不错

网友G(2014-01-11):
可以的,*.lib为静态库文件,在编译时调用,调用时直接加载到内存;
   *.dll为动态库文件,在运行时调用。

网友A:
只是printf  也不需要添加库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