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上装了一个LM1117-3.3的,为什么启动之后特别烫手

楼主(2013-12-05):
(无正文)

网友A:
LZ有没有测试过负载电流是否过大?超过了1117的所能承受的?

网友B:
应该电流较大,加上接地焊盘小太或过孔太少没法散热!

网友C:
若输出电压正常。测测输入功率与输出功率,然后二者之差为其消耗,一般1W以上明显烫手。0.5W也烫但可以忍受。

网友D:
注意输入电压
压差大,发热大,
芯片散热铜皮要打 上下过孔贯通

网友E:
自身功能过高,降低两端压降,增加散热焊盘选用其他大功能的LDO

网友F:
呵呵 电流大或者是输入电压过高!LM1117-3.3V输入到12V左右就会很热的了

网友G:
有没有可能接了较小的下拉电阻

网友G:
额上拉的,我上回就这么整坏了个器件

网友H:
有可能短路了,检查下电路。

网友I:
后级短路或者压差过大。。。

网友J:
注意输入输出压差不能过大,还有电流也是,可以吧输出电流乘以压差来计算大致的功率

网友K:
估计是功率问题,曾经也遇到过。

网友L:
一是输入电压太大,二是后面有短路!

网友M:
封装对么?

网友N(2014-07-03):
1117-3.3的输出最大电流是1A,是不是你的负载导致电流过大,或者有短路!

网友O:
接线正确吗?要是接反也会发热的

网友P:
LDO的效率不好,我们基本上只用在很小电流的地方。在PCB设计的时候注意输出的那个引脚大面积铺铜提高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