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求问,步进电机带动一轻质圆盘转动,步进电机的选择。

楼主(2013-12-05):
  最近在做一个曝光时间控制转盘。主要是通过步进电机带动一个圆盘转动。(步进电机和圆盘中心用联轴器相连)。
圆盘大约0.8kg。半径约为28cm。具体要求如下:
1.电机受控制启动,能在0.2秒内达到1秒钟一圈的速度。
2.电机受控制停止能在0.2秒内静止。
我是这样算的,看看是否正确。
根据质量和半径算出转动惯量J=1/2 *mr^2 =0.03136 kg*m^2
因为要在0.2秒达到1秒一转,角加速度β=2π/0.2=31.45 rad/s^2
所以 转动力矩M=J*β=0.03136*31.45=0.986272 N*m
所以应该选取 力矩在0.9或以上的步进电机。
以上是我现在能算出来的,但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是不是没有考虑转动惯量,这点我不太清楚,希望大家能想想办法。。

楼主:
有没有人呢?帮帮解决问题呗。

网友A:
边缘驱动这么一个盘不需要多大的力,中心驱动就费劲了,我不会计算,但凭直觉,你这个电机的力远远不够

网友B:
直接买电机试吧,计算也不一定准确。估计60,86的电机都可以。

网友C(2014-04-11):
个人建议 这类问题有疑惑就直接质询厂商

网友D(2014-05-29):
电机转子惯量,这个值会在选型表中标出.你转动的不仅仅是负载,还有转子本身.

网友E:
7楼的正解,正规厂家会有pull out 输出曲线,可以参考选择

网友F(2014-08-30):
电机自身的转动惯量厂家都提供,此外还得加点富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