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软件AD9 关于GND布线路

楼主(2013-12-05):
关于PCB的问题:
在原理图中有多个DGND和AGND,当导入PCB后也分为DGND线和AGND线。
在画好PCB布线完后,我想在PCB状态下把AGND和DGND修改属性变为统一的AGND线。。
也就是说AGND,和DGND都改成DGND,这样PCB状态下就只有一个地线DGND,
但原理图是不变的分为DGND和AGND
什么设置能做到呀

网友A:
PCB端不太清楚怎么做
建议你还是将地分开  最终拉到同一点
也就是单点共地   这样有他的好处

网友B:
这样做法有一点小问题, 如果原理图将 DGND 和 AGND 直接相连, 那么就会成为同一个网络, 布线时单点接地就得布线的时候人为控制.
两个地线通过一个短路元器件相连. 布线多一个奇怪的元件, 而且位置放置常会遇到规则错误.
楼主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个合适的办法吧.

楼主(2014-02-12):
问题解决了。在PCB状态下属性修改多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