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子小白求助:电压跟随器电路。

楼主(2013-12-05):
近段时间在做燃料电池 需要采集阴阳两极间开路电位 可是由于燃料电池的内阻太大 导致数据采集卡只能采集到卡本身的分压 而不能得到燃料电池的开路电位。
咨询数据卡的技术师说是需要一个运算放大器做一个电压跟随器电路 可是无奈我完全是一个电子小白 甚至今天以前我都不知道运算放大器是一个器件还是一个程序 所以恳请各位给一些指点。
问题:由于信号源内阻太大 导致采集卡无法直接采集到信号源的开路电压 而采集到的是卡自身的分压 技术说要在信号源和采集卡之间加一个运算放大器(输入端电压=输出端电压,但实际相当于断路),这样便可以解决问题。
我自己在淘宝上查了运算放大器 但发现好多种型号或者功能 我实在是不知道要选哪种功能的 所以请教各位要实现以上的功能 我需要哪种运算放大器呢。万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连运放是啥的啥都不懂,你不会先看书呀。
否则真的就是对牛弹琴了,好歹你知道一些,大家才好讲。
幼儿园的小朋友去学高数,能教会他的老师水平太高了。

网友B:
电压跟随器的电路你百度下很多的,原理很简单。。。运放的选择如果没什么具体的要求,那就选常用的好了,比如LM3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连运放是啥的啥都不懂,你不会先看书呀。
否则真的就是对牛弹琴了,好歹你知道一些,大家才好讲。
幼儿园 ...

呃 您批评的也在理。
不过我自己当然是先了解一些最基本的知识了。但因为我现在及以前的专业真是和电子这方面几乎没有关系 而且课题要求的比较急 所以就有点急功近利了。
还是谢谢您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跟随器的电路你百度下很多的,原理很简单。。。运放的选择如果没什么具体的要求,那就选常用的好了,比 ...

嗯 原理方面我也查了一些资料 大概的有些了解。
就是关于选择方面 我查了有好多种 比如高输入阻抗运放、宽带运放、高压运放等等 我觉得要实现我那个功能是不是要阻抗特别大的。还是说每一个运放都有那些功能 只是看怎么用?
上面那位师父批评的很对 也很感谢您的指点。
实在不行 我就加点班一个一个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跟随器的电路你百度下很多的,原理很简单。。。运放的选择如果没什么具体的要求,那就选常用的好了,比 ...

就是选高输入阻抗运放 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原理方面我也查了一些资料 大概的有些了解。
就是关于选择方面 我查了有好多种 比如高输入阻抗运放、 ...

电压跟随器的特点就是高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电压不变。。。我感觉你需要考虑选的只是是否可以单电源供电(方便),电压范围,单运放或者双运放等等和你的系统配合的一些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选高输入阻抗运放 是吗。

选普通的就可以了,具体可以看下你所选的运放的datasheet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跟随器的特点就是高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电压不变。。。我感觉你需要考虑选的只是是否可以单电源供 ...

:handshake 谢谢谢谢 这样我也算知道从哪方面入手了。

网友A:
首先,不能一个高阻抗就想解决问题。
要搞清楚,要准确测试电池的开路电压,外部测试电路的内阻要大于多少才可以。
是1M呢,还是10M呢,总要有一个数据。
电压是多少?10V还是100V?
电压高的,需要电阻分压,分压电阻的阻值需要合适。
用普通万用表测试,准确吗?
如何普通万用表可以测试,再看看你购买的采集卡的输入阻抗是多少。
问题要一步一步分析解决。
然后再考虑加运放跟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能一个高阻抗就想解决问题。
要搞清楚,要准确测试电池的开路电压,外部测试电路的内阻要大于多少 ...

呃 这么多问题要考虑啊。:funk:
数据卡内阻是30K欧 电池的开路电位最高2V 一般在1V以下 而且不需要特别精准的测量。我只知道它的变化趋势就行了。
我还以为有一个运算放大器 然后按着电路连接就可以了呢。:L
谢谢您了。

网友C:
建议楼主还是先买本《电子技术》来入门,知道什么是运放后再来选。运放都不知道是啥,基本参数要什么都不知道。你是做不出东西来的。

不能用一句我是小白就完事的。学习是要循序渐进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就想学微积分么?

网友D:
建议买个输入阻抗高的数据采集卡。

网友E:
招个懂电的人去做吧.....

网友F:
你还是做老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