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pl2303库在哪可以下载到

楼主(2013-12-05):
新手求助,用AD画串口转USB电路但不知道pl2303库在哪可以下载到,还有其封装怎么弄,求指教啊!

网友A:
晕,
自己下份规格书,分分钟就做好库了。
搞电子的,不会建库 咋吃饭啊

网友B:
压缩文件里为一个开发板的资料  有原理图  原理图库  pcb库  里面有你需要的pl2303的封装
可以自己画一个,建议

网友C:
找不到封装找个datasheet画一个封装。。

网友D:
最好自己画一下……

网友E: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F:
这个不需要下载的   就是找个datasheet看看
然后库里面找一个  多的是

网友G(2014-01-04):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需要下载的   就是找个datasheet看看
然后库里面找一个  多的是

好吧,我是想偷懒了,想找一个现成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好吧,我是想偷懒了,想找一个现成的,

库里面能用到2303的很多

网友H:
自己对着datasheet一个吧,又浪费不了多少时间。

PL2303芯片有点乱,记得注意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自己对着datasheet一个吧,又浪费不了多少时间。

PL2303芯片有点乱,记得注意一下。 ...

好吧

网友I:
迟来了,其实我有,自己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