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助如何将stm32的dsp库添加进工程

楼主(2013-12-06):
各位大侠,如何将stm32的dsp库添加进工程,打开dsp自带的例程编译提示缺少armcm4.h,哪里可以找到这个文件

楼主:
我拿官方例子STM32F4-Discovery_FW_V1.1.0\Libraries\CMSIS\DSP_Lib\Examples\arm_fft_bin_example\ARM 里面的工程 编译的时候 报错  说..\system_ARMCM4.c(2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ARMCM4.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
请高手支个招啊

网友A:
一般  是在   Libraries\CMSIS\Include 文件夹中;

网友A:
你可以把这个include 添加进你的工程中,里面包含了 cm4 的一些内核文件

网友B:
就是库文件的一般添加吧!加库文件和index文件,然后按index文件里面的接口和参考收册使用!

网友C:
到arm公司网站上下个dsplib,那个里面有编译好的lib文件,将该lib文件加入工程即可。用添加源代码的方式做挺麻烦的。如果你偏好于添加源代码方式,缺神马文件就search下然后将该代码加入工程。

楼主:
已经搞定了,原来是安装的keil出了问题,缺少了好几个文件,我重新下载了个cmsis更新后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D(2014-09-16):
keil出问题为啥下载新的cmsis就好了。。求解。。

网友E(2015-07-17):
引用 网友A:
一般  是在   Libraries\CMSIS\Include 文件夹中;

层主你好,你给的文件,我也是有的,但是楼主所提的头文件ARMCM4.h还是没有。

网友E:
楼主你好,找到ARMCM4.ha文件了没?共享一个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