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一个奇葩的运放振荡电路,求助

楼主:
求助,这是一个振荡电路,不明白的是这个R?,这个R?没有焊接,PCB它的1脚pad正好在GND的背面(与GND没有直接相连),想问这个用法什么意思?难道有用pcb板厚做为高阻抗接地的用法么?还有这个振荡电路有人认识么?(out端输出100khz左右的振荡方波)

R11,C9,R10任意卸一个电路都不工作,我把R11到R?的线隔断,电路不工作,割断后R11的2号脚引线到另一块板子的R?1脚(另一块板子于这块测试板GND相连其他都不连),电路工作。。。。高人在哪里,这种用法没有见过啊

楼主(2013-12-06):
补充测试结果,测量出R?的1脚和地之间的阻抗高达1.5M,另找地方,引线R?1脚连一个1.5M的电阻到地,电路工作

网友A:
用两路反相器来做,比这个简单多了

楼主:
方便理解简化电路如上图

楼主:
这个电路是一个用来给陶瓷压电变压器输入方波信号的图,只用简单的单运放也能形成方波但是陶瓷压扁电压器输出功率好像没有这个强,有高手分析下么

网友B:
谁知道你解剖的原理图是否正确的,一会儿说是开路的,一会说有1.5M的电阻。
振荡器么,电路形式很多,随便挑一个合适的就可以了,不需要创新。

楼主:
大哥,我说开路是说这个板子可能利用了PCB层厚做为高阻抗输入,这个简化电路已经自己搭建并测试成功了,现在不知道原理啊

楼主:
应该是RC电路加上运放的反馈,输出结果out输出100khz的方波,哪位能点拨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么

网友C:
是一个振荡电路,是用C4,C7,R1,R5来定振荡时间的,但按理来说,C9的R?断开一样可以振荡。

网友D:
后级的运放和两个三极管推挽输出,和振荡无关,可以删了。看的清净。
前面的那个R7 不会是个输入或者输出?

U?A自己和RC反抗,组成振荡器,有什么问题么?

楼主:
R7那没有任何输入,后级运放卸掉后(悬空运放5脚),前级运放没有振荡波形输出,两个三级管的推挽输出倒是可以删除,简化后电路如下

楼主:
求高手指点啊

楼主:
进一步简化电路,发现运放7脚有振荡波,1脚有小幅震荡,幅度太小不好辨明简化图如下

网友B:
出现振荡的原理很简单,运放输出经过C5/R14,有一个输出到正输入的反馈环路。
不过我不建议使用不靠谱的电路,或者振荡频率很难理论计算的电路。
运放振荡电路有更简单的电路。

网友B:
你看附图的运放方波振荡器,简单,直观,如果愿意,频率都可以计算出来,而且误差很少。

网友E:
多加一级RC?

方波16#的电路就足够。

网友F:
文氏电桥振荡电路....
那边可能是利用一点分布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