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偏压的段码LCD屏用1/2偏压的方式驱动问题

楼主(2013-12-0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LCD支持1/2偏压吗?
有鬼影,多不顺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LCD支持1/2偏压吗?
有鬼影,多不顺眼啊

这个LCD是1/3偏压,但目前板子上做的是1/2偏压的方式,现在电压调低鬼影不大客户可以接受。但担心批量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LCD是1/3偏压,但目前板子上做的是1/2偏压的方式,现在电压调低鬼影不大客户可以接受。但担心批量会 ...

:L没试过,不知道长时间的这种偏压问题会不会影响LCD寿命,你可以问问LCD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不知道长时间的这种偏压问题会不会影响LCD寿命,你可以问问LCD厂家。
...

额,那好。thank you

网友B:
1/3偏压,用1/2偏压。这样也能显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偏压,用1/2偏压。这样也能显示正常?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但是偏压电阻阻值要求高一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偏压电阻阻值要求高一点

不能太高

网友C:
完全不赞同这么搞。

如果要确保不‘烧屏’,只能大幅度调低电压,但对比度也会下降,而且LCD可能在一些情况下就不亮了。

网友D:
这招倒是没有试过,我是生产段式屏的,这个问题可以交流学习一下,我QQ:743018820

网友E:
只要客户能接受鬼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