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直流电机的程序没错,它不转呢?

楼主(2013-12-06):
(无正文)

网友A:
电机要转动  肯定是要驱动的  不管再小的直流电机  IO也无法使其转动
如果有了驱动  驱动并且是可以做到正反转切换的
那就需要互补的PWM波输出  你用示波器测试一下28335有没有输出正确的PWM波

网友B:
和人家正常能用的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