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电源线和地线不均等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2-06):
谁规定一定要一个正一个负?
2正1负也正常啊,
只要插针 线缆 满足电流规格即可。

网友B:
多数算不上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规定一定要一个正一个负?
2正1负也正常啊,
只要插针 线缆 满足电流规格即可。 ...

恩呢,谢谢,这个一直这样做的,事实证明确实没什么问题,就是觉得不均衡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数算不上个问题

谢谢,这样实际确实没什么问题的,针足够粗就可以,就是线细的话走的长会有压降

网友B(点评):
这类设计,一般单针就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