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cadence定位孔的制作咨询

楼主(2013-12-06):
我要用cadence制作一个椭圆形的定位孔,3*8mm的  是首先我要做一个flash盘   这个flash盘的大小有什么标准么。  完了之后我要在pad designal 设置过孔。钻孔我设置如图片所示。 在layes里面我要设置 begin layer end layer default internal   soldrmask top  soldrmask bottom  这五个就可以了吧   这五层设置的话有大小的参照么。  最后就是在PCB edit里面编辑完成是吧

网友A:
2个步骤完成机械焊盘制作

网友A:
1:建立一个mtg3r00.pad的文件

网友A:
2 建立一个 mechanical 机械焊盘 命名:MTG3R00.dra
把刚才做的那个焊盘放进来, 保存 即可

网友A:
椭圆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