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求助,220VAC与24VDC DI电路

楼主(2013-12-06):
之前一直是这样的,220V AC的时候焊接5K的1210封装电阻,24VDC的时候如图2K 1210;但是这10个电阻太占地方了,现在想改成一个大的电阻或者俩个并联的直插电阻,大家怎么看?

网友A:
不行!改变原设计需要更多考虑,不能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改变原设计需要更多考虑,不能这么干

就是怕发热太大了,刚买电阻打算做实验!

你连发热都不能预见,还是别实验了

网友B:
在电阻上的功耗大概有1~2W,用10个1210电阻占据较多面积有利于散热,也许正是这样设计的目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