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仪器接上电源ce辐射超标怎么办?

楼主(2013-12-06):
仪器带电池的,电路板有充电电路,现在发现做ce辐射时,不接适配器,辐射ok,接上适配器充电辐射就超标了。

网友A:
适配器 电源接头上加个磁环试试
适配器是随便配的还是买的有认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 电源接头上加个磁环试试
适配器是随便配的还是买的有认证的?

加过磁环 效果不大
适配器是有ce认证的

网友B:
把连接线折折,不要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