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数据有效的方式

楼主(2013-12-06):
之前做仿真,数据都是时钟上升沿变化,那么数据有效则是下一个上升沿,我在状态机里都是利用上升沿控制数据、信号的有效。
但是再看仿真结果和signaltap抓的信号,对于边沿有效数据看着有点麻烦。
我感觉还是数据中央有效更能理解,比如地址、数据在上升沿的上一个下降沿准备好,这样就好理解多了。
那么这样修改后,是不是我的代码,例如状态机需要两个状态机来控制,一个是上升沿,另一个是下降沿控制来实现原有的功能。
不知说的有没有清楚,望解答!

网友A:
哥你是设计电路的,应该用最好的方法去设计电路,不能仅仅为了自己好理解就用这种很不好的方法。
仿真你可以在设计代码时在每个寄存器后面加一定的延时就可以达到目的了,至于signaltap好像就没办法了,多看看就会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你是设计电路的,应该用最好的方法去设计电路,不能仅仅为了自己好理解就用这种很不好的方法。
仿真你可 ...

我指的就是仿真激励的问题,目的是和实际的电路效果一致,还是谢谢你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