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

楼主(2013-12-06):
哪位大神有pic18f45k22的中文datasheet,麻烦给发一下,小弟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麻烦到官网上去找,选择中文语言即可,如果找不到就是没有

网友B:
楼上已阅.........其实你可以用类似的做参考资料,都差不多的额,出了每个单片机自己特有的.........

网友C:
找代理商要,自己到官网下,BAIDU 。。。

三者选其一。

楼主:
我找到了中文资料,在官网下的,可现在位定义不通过, #define LED RA0,报错undefined identifier "RA0",怎么解决,坐等。。。

网友D:
看你编译器下的芯片头文件
PICC18 PORTAbits.RA0  这个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