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8a串口发数据丢字节

楼主(2013-12-06):
(无正文)

网友A:
有没有等发送完成标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等发送完成标志啊?

有的,在上电主程序开始运行到while之前,比如发三帧数据,前两帧数据都帧常,第三帧就要丢两个字节,过后所有发的每一帧数据都是要丢两个字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在上电主程序开始运行到while之前,比如发三帧数据,前两帧数据都帧常,第三帧就要丢两个字节,过 ...

你是如果判断丢字节的,用示波器看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果判断丢字节的,用示波器看来么

串口助手看的

网友B:
没有判断发送结束标志?或者接收速度跟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助手看的

好好看看你的程序,肯定有问题。
mega8很多人用过,没有出现过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看你的程序,肯定有问题。
mega8很多人用过,没有出现过你的问题。 ...

好多 谢谢

网友C:
**中有一种情况也可能出现这个现象,比如说连接485时可能会出现,因为检测到发送结束标志时,最后的一BYTE数据还是没有发完的,记得好象只发出去了3到4个BIT左右,要是此时立即把485转为接收的话,那么后面的几个BIT就是--单片机在发,但总线没有发的情况,那么接收的那边就会收不完整。

网友C:
补充一句,因为我用的是4800波特率,出现过上面这种情况,其他波特率没有测试,可能不具备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