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RAM几个数据异常问题

楼主(2013-12-06):
    程序中有两个数据块放在外部扩展的RAM中,调试时发现数据块A中连续有5个数据异常(数据块B中没有),于是给数据块A分配固定内存,这时这5个异常数据跑到了数据块B中,于是怀疑RAM中这几个单元坏了,立马换了块RAM芯片,然后迷茫了。。。问题又变成了如果由编译器给A分配内存,那5个异类在数据块A中,如果手动分配A内存,5个异类又跑B中去了。。。这样看来不是RAM单元坏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这种东西不用想了,
软件问题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B:
建议楼主提供下程序,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提供下程序,大家看看

我的数据是开机时从EEPROM中读取到外部RAM中,再在外部RAM中调用,刚扫了一遍EEPROM和外部RAM,都没发现问题,看来是程序的问题了。程序太多,不知道怎么贴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数据是开机时从EEPROM中读取到外部RAM中,再在外部RAM中调用,刚扫了一遍EEPROM和外部RAM,都没发现 ...

贴出读写外部ram的程序应该就行,或者压缩后上传全部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出读写外部ram的程序应该就行,或者压缩后上传全部代码

其实。。。就是。。。uchar xdata Data[304];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uchar xdata Data[304];

额,是大数组啊。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网友C:
自己写个简单的RAM测试程序,赋值,回读,验证是否一致。一遍全写0x55,一遍全写0xAA,都过了RAM就没有问题。哪有焊片子的,也不嫌累。
看着像是数组或者指针超界,两个变量分配的内存重叠了,或者是操作变量时用的长度超界了。

网友D:
掐指一算,你摊上事了.摊上大事了

网友E:
上电时从EEPROM里读出来,写到RAM去,是不是所有RAM都刷新了一遍?还是只刷新一部分?另外,上电后是否有一短暂的延时再读EEPROM的?否则可能读出来的数据也不能保证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是大数组啊。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其实。。。就是。。。STC的5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写个简单的RAM测试程序,赋值,回读,验证是否一致。一遍全写0x55,一遍全写0xAA,都过了RAM就没有问题 ...

已测试RAM和EEPROM...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掐指一算,你摊上事了.摊上大事了

哥,我见过你。。。的照片。。。

网友D:
你代码有问题.分块验证吧

网友F: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