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 使用问题咨询(已解决)

楼主(2013-12-06):
手头拿到一块FRDM KL25 的板子, 看中 KL系列低功耗。准备开始玩玩。由于用惯了Keil,希望用Keil 开发。有以下问题咨询:
1. Keil 是否可以直接与OSDA 通信, FSL网站上也有KL系列配Keil 的驱动,是否用这个
2. 如果用Jlink 调试工具,是否通过J6(SWD) 口连接? 是否支持JTAG
3. 还有CW 10.5 在线安装实在太慢了。也有64K 限制,这个要怎样才能扩充?注册一下吗?

网友A:
安装驱动以后,Keil可以通过OpenSDA调试KL25。
J6是用于连接SWD接口,但是需要做相应的断路处理,具体参考KL25使用指导。
CW10.5大小超过1G,所以安装起来比较慢也算正常。

网友A:
CW有特别版和标准版的区别,特别版有代码限制但可以长久使用,标准版需要注册单只能使用30天,印象中可以申请延长一次,以后还要使用就要购买相应
的注册码啊。

网友B:
Kinetis L系列是Cortex-M0+内核,而M0/M0+内核只支持SWD接口调试,不再支持JTAG,个人觉着SWD接口是个趋势,线少且速度快

网友C:
我也在用KEIL玩这个开发板呢,希望能和楼主多多交流哈

网友D:
楼主 我也用的是限制版CodeWarrior软件,但我只是玩玩单个模块,所以还没有超过这限制。
以后有啥问题可以一起讨论啊。

网友E(2014-03-04):
能在win8系统上开发吗?如果能的话keil需要什么版本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能在win8系统上开发吗?如果能的话keil需要什么版本的?

先把FRDM-KL25Z开发板的Bootloader升级到版本1.11,再把OpenSDA固件程序升到版本1.14后。
FRDM-KL25Z开发板就可以在Win8上使用了。
Keil软件的话,可以去官网下个最新版本的MDK-ARM Version 5.10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能在win8系统上开发吗?如果能的话keil需要什么版本的?

FRDM-KL25Z开发板固件升级请参考OpenSDA调试器更新了(支持Windows8)

网友D:
我比较喜欢CW的PE工具,生成代码方便多了,也不用我去考虑设置寄存器先后关系。
楼主也可以用PE生成代码并移植到Keil环境下玩玩

网友E:
引用 网友F:
FRDM-KL25Z开发板固件升级请参考OpenSDA调试器更新了(支持Windows8)

谢谢楼主的解答,请问这怎么解决?(黄色感叹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的解答,请问这怎么解决?(黄色感叹号)

楼主可以尝试在XP的电脑上根据https://bbs.21ic.com/icview-662430-1-1.html帖子中操作,先把FRDM板bootloader、固件更新后。
再插到Win8电脑上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尝试在XP的电脑上根据https://bbs.21ic.com/icview-662430-1-1.html帖子中操作,先把FRDM板bootlo ...

你发的网址貌似上不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