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总是烧,求救

楼主(2013-12-06):
用可控硅控制一个小的220v电机,功率不到100W ,估计也就40-50W吧,用的是双向可控硅BTA24-600。可控硅都少了好几个了,不知道怎么解决啊,附上原理图 求大侠指点

网友A:
失效原因是什么,测试三个引脚短路还是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效原因是什么,测试三个引脚短路还是断路?

短路,击穿

网友B:
1、无浪涌抑制RC网络,2感性负载无续流二极管,反电动势将可控硅烧毁   建议加入此二种手段,另外换耐压大的SCR(1200V),是否可以仅供参考  另外,要用双向可控硅的1+象限

网友C:
换电流大一点的可控硅即可,可控硅的硅芯只有过流才会烧毁(永久性损坏),误触发,过压,过热,只会出现自导通现象,异常状态消失的下一个过零周期即可自行关断。

网友D:
换更大规格的可控硅
散热不良
浪涌吸收电路需要的

网友E(2014-05-03):
可控硅从on到off,  从off到on,都需要时间,感性负载容易造成电压突变,RC加入改善不会很大,直接替换可控硅是一个有效直接的办法,看这个电路是MCU控制,建议采用相位逐步控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