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单片机停机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3-12-06):
stm8做低功耗时,如果在一个定时器中断中使用“hatl”指令,单片机是立即进入停机模式,还是会先退出中断再进入停机模式?

网友A(2014-03-04):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应该是立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立即

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

我也是猜测,你可以实际测试下,在中断中写个点亮LED的程序,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我是觉得会直接睡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猜测,你可以实际测试下,在中断中写个点亮LED的程序,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我是觉得会直接睡眠的 ...

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