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Q值和电路Q值

楼主(2013-12-06):
各位:
   请问在LRC电路中的Q值与电感自身的Q值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么?我在设计电路中不知道该怎么选择L值,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电感本身的Q值:没有外电路连接的条件下,在特定频率,感抗值与等效串联损耗电阻的比值。表征的是电感器本身的损耗特性;

在电路中的Q值:在特定频率,感抗值与全部等效串联电阻的比值。表征的是电路的特性,一般用来粗略表示电路的带宽特性,时域瞬态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