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与xds100v2仿真器连接不上

楼主(2013-12-06):
我在向28335里下程序时,点击debug出现了错误提示“Device may be operating in low-power mode. Reset the device, and retry the operation,If error persists, confirm configuration, power-cycle the board, and/or try more reliable JTAG settings (e.g. lower TCLK). “检查了CLKOUT有3.7M的方波,电源也正常,复位引脚2.9V,实在是想不到是什么问题了,同样的程序和仿真器向其它板子下载没有问题,这个芯片以前没向flash里下过程序,一直都是出厂程序。

网友A:
帮你咨询一下  这个我也没有遇到过

网友B:
这个我好像遇到过   你可以把给板子上电的装置重插一下   完全重安一下  可能会好使

网友C:
上图吧,先看看jtag电路是否按照标准电路进行设计的,另外检查电源和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好像遇到过   你可以把给板子上电的装置重插一下   完全重安一下  可能会好使   ...

这个方法试了好多次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吧,先看看jtag电路是否按照标准电路进行设计的,另外检查电源和复位

JTAG电路肯定没问题,因为其它3个同样的板子都没有问题,就这一个板子有问题,复位引脚测出来是向下的尖脉冲(每4ms高电平后出现一个低电平),这个测试后发现,没有向flash下过程序的板子的复位引脚都是这种尖脉冲。曾经向芯片下过一个空程序,有没有可能引起不能下程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咨询一下  这个我也没有遇到过

曾经向这块28335下过一个空程序,这个空程序没有对DSP做过任何配置,而且是下到片内RAM里了,是不是这个原因使他与仿真器连接不上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曾经向这块28335下过一个空程序,这个空程序没有对DSP做过任何配置,而且是下到片内RAM里了,是不是这个 ...

绝对不是这个原因   连不上就是硬件问题或者驱动问题
我就怀疑你的空程序到底load进去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不是这个原因   连不上就是硬件问题或者驱动问题
我就怀疑你的空程序到底load进去了没有 ...

好的,谢谢,虽然仍然没发现问题出现的原因,还是很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D(2014-11-04):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求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求解答

楼主解决了没   帮忙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