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我对ADC过采样的理解对吗

楼主(2013-12-06):
根据stm32的datasheet中的图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过采样的实际效果是对实际转换曲线(actual transfer curve)的插值
因此,分辨率得到了提高,但是精度受限于ET,不可能优于ET.
如果是理想的ADC,即实际转换曲线和理想转换曲线重合,那么过采样理论上可以无限制的提高精度.

网友A: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吧

网友B:
我觉得不是插值,而是更像是多次测量取平均。通过取平均,可以将左右均匀分布的噪声压缩,但无法消除系统误差(系统误差一般都不是随机分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