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住宅房如何构建地线

楼主(2013-12-06):
我们几个人建了个小工作室,没有场地就租了一套单元房,就是普通的高层住宅。由于会操作一些静电敏感元件,所以想把接地做好点。不知道这样的普通住宅该如何做。希望各位专家能多提供点建议。

网友A:
就近,冻土层下1米,镀锌扁钢长3米,电焊1米长3支6分镀锌钢管入地
接地极差不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近,冻土层下1米,镀锌扁钢长3米,电焊1米长3支6分镀锌钢管入地
接地极差不多了 ...

下面再铺一层盐,浇一点水更好

网友A(点评):
哈哈,这是哄人的权宜之计

网友B:
租房只是临时的,还想租一辈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近,冻土层下1米,镀锌扁钢长3米,电焊1米长3支6分镀锌钢管入地
接地极差不多了 ...

这样怕有点难以实现,首先房子在18楼,在那么高的地方吊条电线,物业都不同意。再者这样的工程也比较浩大了,怕是难以实现。我意思是就是在房子内部怎么处理比较好点。只要静电不会累积,当然不能按照真正的电子工厂的标准来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租房只是临时的,还想租一辈子?

当然是临时的,不过租房的合同是一年一签的,至少会租个几年吧

网友C:
开玩笑吧。
没那么严格的,我觉得不用担心。工作台上放防静电面板,连接到屋子里近地的地方或者三插中的地线。操作之前摸摸地,操作之时尽量不直接触碰电路板内。没有这些习惯,嫩你整啥防静电措施也不灵吧

网友D:
混凝土框架结构的房子,高层一般都是,找到结构墙,叫打洞的师傅打到有钢筋为止,再叫个焊接师傅,焊个铁条伸出来做接地桩。这是电信机房的标准作法之一,只是电信机房土建时就会预留。

网友A(点评):
电信房标准做法?O(∩_∩)O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混凝土框架结构的房子,高层一般都是,找到结构墙,叫打洞的师傅打到有钢筋为止,再叫个焊接师傅,焊个铁条 ...

房子不会垮吗?

网友A:
楼主需要的不是接地工程,而是防静电机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需要的不是接地工程,而是防静电机房

良好的接地才能避免静电的产生与累积,不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良好的接地才能避免静电的产生与累积,不是吗?

楼主只知其一,尚有其二:一提建筑接地,必首当是指大地,其次则是内部等电位,防静电之“地”
最为重要的是:18楼独立房间内接地线与大地的关系,几乎与“避免静电的产生与累积”工作无关

网友F:
买两个离子风机吹着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房子不会垮吗?

怎么会垮,又不是让你把钢筋打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买两个离子风机吹着就行。

这东西会不会有臭氧?臭氧多了对呼吸道伤害很大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会不会有臭氧?臭氧多了对呼吸道伤害很大的。

应该没有,它是靠毛刷互相摩擦产生正负电子,空气中的带电粒子(静电粒子)被风机吸进来,经过毛刷,然后中和。我车间里一直在用,没有闻到臭氧的味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混凝土框架结构的房子,高层一般都是,找到结构墙,叫打洞的师傅打到有钢筋为止,再叫个焊接师傅,焊个铁条 ...

此法相当可行

网友A(点评):
恐怖分子

网友G:
楼内的钢筋属于辅助接地点,不可以看做良好接地,如果想要良好接地,最好的办法是接在室内的LEB点,一般的民建LEB点都是在卫生间,你好好找找,应该能找到,如果有条件装修的话,最好在地面下面浇筑钢网,做成等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内的钢筋属于辅助接地点,不可以看做良好接地,如果想要良好接地,最好的办法是接在室内的LEB点,一般的 ...

您说的是不是卫生间里面的一个等电位的箱子,这个东西好像装修后都被封起来了,现在是看不到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不是卫生间里面的一个等电位的箱子,这个东西好像装修后都被封起来了,现在是看不到了  ...

理论上卫生间的LEB虽然被掩盖了,但是老式卫生间里面的裸露金属一般是与其直接连接的,你可以直接连接,如果能打开地面,一般的LEB就是在水池下面。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只有接在PE线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