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双向可控硅怎么导通不了??

楼主(2013-12-06):
我用multisim12防的   导通不了   为什me??

网友A:
翻翻书,双向可控硅的基本电路里,触发电压是怎么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翻书,双向可控硅的基本电路里,触发电压是怎么加的。

单向是两个条件  一是阳极大于阴极   而是门极电压也是正电压  关闭是 关闭门极 减小回路电流啊
我的理解就这么多  就弄了那个电路  请问版主哪还有问题
您给我推荐本书看看

网友B:
触发电流不够? 保持电流不够?

网友C:
注意:不要使用双向可控硅的1-以及3+象限,最好使用1+与3-象限

网友D:
楼主触发电压幅度不足,象限问题不主要

30v还幅度不够,那要多少啊

网友E:
LZ是个天才~~~

可控硅竟然能拍脑袋这样用~~~

网友E:
LZ的两个图,尽管是拍脑袋的天才发明~~~

凡人从不会这样用滴。。。。

但是,实际上是完全能导通滴~~~

LZ应重点查查,模型是否建对~~~

网友E:
实际电路建议LZ别用天才的发明~~~

因为,一通电可控硅立马放**爆炸~~~

如想亲身体验一回,请保护好你的眼睛~~~

网友D:
也就触发个双硅实验,还至于仿真
实验也得弄个正儿八经电路,别4不像
电路可能达50mA,那个LED能行啊
BTA140维持电流多大,50mA够吗

看楼主积分,也不像是个初学
可就连可控硅电路也画不好
就不舍得用个50mA直接GT1触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就触发个双硅实验,还至于仿真
实验也得弄个正儿八经电路,别4不像
电路可能达50mA,那个LED能行啊

多谢批评啊  不为自己找借口  自己就是水货  我积分那么高都是灌水帖啊
还是得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是个天才~~~

可控硅竟然能拍脑袋这样用~~~

有惹笑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3552

看这个帖子里的10大黄金准则。

谢谢斑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

怎么我按你的来  可控硅还是导通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