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相四线开关电源原理图,您的帮助是我的幸运,拜谢

楼主(2013-12-06):
:)高手来到,求帮忙,做过开关电源的请指导一下,三相四线的电路,任何一相有电,或都有电时,能正常工作,我主要是看看输入到整流之间这一区间该怎么设计好!望不吝赐教!!!
:):):handshake
如果您有做过这方面的项目,而且您此时的心情也不错的话,麻烦您给发个图纸,让小弟参考参考!拜谢!!

我的邮箱568529971@qq.com

网友A:
6管桥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6管桥式

就是每路相电压全波整流,然后把三相接在一个公共点上再去滤波吗,这样的话,三相全波整流出来的馒头波,三路叠加在一起,电压会不会很高,超过380V,滤波后高压直流超过380*1.414V,请您指点,:handshake:)

不必言谢。你不舍得画个图啊,这水平也敢下盲棋!O(∩_∩)O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每路相电压全波整流,然后把三相接在一个公共点上再去滤波吗,这样的话,三相全波整流出来的馒头波, ...

刚刚自己画了一个,您看看是不是这样,还存在什么问题木有:):)

网友B:
附件是三相四线的开关电源,具体你看一下吧,这个应该能看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件是三相四线的开关电源,具体你看一下吧,这个应该能看懂的。

thanks:)

网友C:
4楼的图是短路的。

网友C:
6楼图是3个单相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6楼图是3个单相并联的。

:)请问6楼图纸有什么缺陷吗

网友C:
没有,挺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6楼图纸有什么缺陷吗

我的图纸是没有问题的,我做这个电源批量在使用,EMC相关测试都已经通过,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