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使用pic汇编如何配置时钟源,假如使用的是内部8M时钟

楼主(2013-12-06):
我最近写了一个小汇编程序,请问是用PIC汇编如何配置单片机的时钟源呢?如果我想配置的时钟源为内部时钟,时钟频率为内部8M

网友A:
用内部时钟还是用外部时钟,需要配置熔丝,程序是干不了的,只有烧写器可以干。程序只能在熔丝选择了内部时钟的基础上,改改分频器,控制单片机的工作主频,至于用汇编用C,都是一样的。

网友B:
可以配置的吧.....IDE里面不是有配置位设置的么.....用那个就可以设置的啊.....

网友C:
IDE里面有,直接在文件中也是可以指定的。

网友:
PIC有一节专门写时钟切换和时钟选择  运行期间可以切换

网友D(2014-03-25):
看手册很重要啊!!!